三菱FX5UPLC调节PID

楼主(2021-05-20):
我用一个20KW的伺服电机,带动一个增压水泵。管子中间装了个压力变送器。现在我用PID自整理定来获取P I D的值。但现在用获得的数值来启动。压力变得一会大一会小,压力相差很远。电机有时转的很快,有时都是停止的。我试了无数次,还是一样,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A:
试试把D取消,或者把D取值为0,再用PI自整定看看效果

网友B:
怎么用伺服电机呢。这种情况一般是用变频器 然后PID 压力变送器反鐀。稳的不得了。波动并不大 。更不可能停呀,还会有低速运行维持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KW伺服节能啊,是普通电机的3倍

网友C:
回复 楼主:
直接用变频器,传感器接单变频器上自带pid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