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1):
一般发电机组在使用过程中,机组负荷过大后,柴油机加大油量,出现燃烧不充分时(柴油机组冒黑烟)时,这时发电机组的电压表就容易坏。是电压过高造成吗?还是其他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确定是电压表?负载过大,电压应该拉低了,怎么可能电压过高?你买的表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B:
频率低了吧,装个频率表看看

楼主:
所经历过的不是一台柴油发电机这样,而且发电机上三表齐全,电压、电流、频率都有,就是电压表坏的几率最大。上面已经说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易坏。

网友C:
黑烟时候,电机转速是降低啊,电机转速降低电压不可能变高吧,怀疑你的电压表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