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V13软件的缺陷

楼主(2021-05-21):
各位大神,我刚开始接触西门子博途V13SP1,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该软件指令不够全面,比如SCALE这条指令就没有发现,请问在V13中怎样找到SCALE这条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我刚开始接触西门子博途V13SP1,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该软件指令不够全面,比如SCALE这条指令就没有发现,请问在V13中怎样找到SCALE这条指令?
眼神不好啊,哥们,那么大的SCALE_X。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笑死我了!

楼主:
请看清楚,一个是SCALE,一个是SCALE-X,这两个不相同

网友C:
SCALE-X和NORM_X配合使用,就是缩放程序,可以按F1看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