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1):
请教各位前辈,请问要累积一台机器的使用时间量的话该怎么写会比较好呢?

这样所占用的暂存器不是会一直增加吗??

网友A:
用时间计秒吧,32位的寄存器,至少几百年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时间计秒吧,32位的寄存器,至少几百年没问题吧

只用秒计时不好吧,几个月下来,十几百万秒,还得用计算器算,你在程序中基本计时还是按秒取值,然后像做时钟一样做分,时,日,

网友C:
按年月日时分秒能占多少内存?
年一个字,月日一个字,时分秒二个字
再加点辅助10个字吧

网友D:
加计数计秒....一个掉电保持的双字...能用到plc爆炸..简单运算就能计算出  用了多久..

如果用年月日来的话..没有RTC电源就莫得了...
但有RTC电池..还是读系统时间计算能简单一些.

网友E:
三菱PLC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F:
嗯一般用系统1S时钟加1计算。

但是,但是/

我发现这个不准,

网友G:
计数器和时间继电器结合

网友H:
回复 网友D:
用到PLC爆炸,哈哈哈,这个形容很有画面!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受扫描周期的影响..你觉得的1秒钟.不是你觉得的1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