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1):
如题,智能电表上即显示正向有功电能,又有总有功电能,就不知哪个是设备实际的用电量?即对应机械电表上的读数

网友A:
看具体型号,机械电能表制造的时候就定死功能了,有有功,有无功等

网友B:
机械表做的时候功能就定好了。。有功和无功是分别用不同的表计量了。。一般用户只计量有功。。

楼主:
我说的是有功,就不知一般是正向有功还是总有功?

网友C:
一般机械表是算有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