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1):
有兼容三菱plc程序的国产plc吗?价格便宜的

网友A:
工控板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歹有个外壳,有个品牌的

网友B:
就是想用山寨机;指令只是部分兼容,另外稳定性请自己用了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想用山寨机,就是想买便宜点的国产品牌,最好是能限制上载程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想用山寨机,就是想买便宜点的国产品牌,最好是能限制上载程序的

禾川 了解一下

网友D:
没有用过台湾丰炜plc,但是网上查查,都说与三菱有很大的相似度。丰玮生产plc很多年了,价格肯定比三菱便宜,而且是正品行货。可以考虑考虑。禁止上载一般是plc的基本功能。

网友E:
山寨不如买二手。便宜的plc omron的小型机就挺便宜的 例如cp2e 14点才500左右

网友B:
用信捷吧;

网友F:
顾美吧,兼容三菱,小机子集成触屏一体机

网友G:
禾川完美兼容,直接用三菱软件来使用。

网友H:
PLC有什么要求吗 ?
比如输入输出点数多少 ?

输出有没有高速脉冲输出  ?
模拟量信号分辨率有没有要求 ?
要不要连接触摸屏 ?

网友I:
一味的追求便宜,肯定又是打价格战,设备质量可想而知。哎~~

网友J:
所谓“兼容三菱plc程序”就是使用三菱编程软件开发应用程序呗
这与山寨机有啥区别,就因为牌子型号与三菱不同而青睐

网友A:
泰德奥所有指令都兼容

楼主:
回复 网友H:
6如4出,没别的要求

网友K:
引用 楼主:
6如4出,没别的要求
要便宜的 100元以下的都有。
正规品牌的产品300以上了。

网友L:
我觉得还是搞工控板,程序写好把接口拆了,自己想上传都难!

网友M:
宝宝上多的是!但是稳定性就另说了。

网友F:
6入4出,用国产工控板卡就是不到100块钱(还是220电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