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1):
大家好,求助下,编码器是一圈600脉冲,我单独使用编码器手转一圈PLC接收到600脉冲,但是我把步进向导的程序加进去,步进电机转一圈,编码器返回来既然是20个脉冲?这是为什么?

我手动转一圈和步进转一圈步是一样的吗?为什么少这么脉冲?

网友A:
编码器与步进电机是同轴的吗?步进电机转一圈编码器是不是也转了一圈?这个你可以在轴上做个记号仔细看一下。

网友B:
把你的编码器安装图片上来看看吧

网友C:
先确定电机与编码器同轴连接且没有脱扣,没有经过减速器

再确定步进电机转一圈

还出现类似问题查说明就很清楚了

网友D:
是不是高速计数器脉冲捕捉时间没有设定对,手转时速度慢可以计数,电机转的快就计数不准。

网友E:
是不是你的采样时间没有调啊,我们这边3600个脉冲都可以收到啊

网友F:
PLC输入的采样时间调整一下,你手转的时候频率较低,用驱动器的时候可能频率较高丢脉冲了

网友G:
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