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AD模块电路这样接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1-05-22):
由于某种原因,PLC的AD 只能这样接入数据信号
请问
1.这样接线会不会有问题,比如AD模块损坏,电路打架
2.数据如何处理才符合实际,12000-x 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A:
电位器信号分别给AD模块和伺服?可以这样接的 一般输入阻抗足够

网友B:
建议共地接.
x/1200取决你用的什么,出来的数据类型(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共地接.
x/1200取决你用的什么,出来的数据类型(浮点).
也希望共0v,这样数据处理简单,也不要担心电路出差
但现场可能有问题,线路长,在低端怕收到的电压太低甚至可能损耗在线路上
电位器与驱动器在一起,与AD有大约5米远
12000是对应10v的AD采集数,x是AD采集的数据,计算前会做统一处理

网友B:
高低是一样的道理.
5米不算远了.低压怕干扰是有的.阻抗看ad,有些plc电压阻抗在兆欧以上,线路损耗都是毛毛雨.你那电位器都2k,在兆欧上都不是事.
以10V为公共,相当于基准,但10V未必是基准电压,你不能用10V去减(也许9.5V),得到对0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是一样的道理.
5米不算远了.低压怕干扰是有的.阻抗看ad,有些plc电压阻抗在兆欧以上,线路损耗都是毛毛雨.你那电位器都2k,在兆欧上都不是事.
以10V为公共,相当于基准,但10V未必是基准电压,你不能用10V去减(也许9.5V),得到对0电压.
谢谢 把10v是否标准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