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控制器与伺服通讯,怎么读取伺服状态?

楼主(2021-05-22):
控制器与伺服enterCAT通讯,怎么去读取伺服的状态,伺服是在使能中呢,伺服是在报警中呢,还是其他状态,用50针插头焊线还有个报警针脚可以直接接过来,用enterCAT通讯怎么读取,是要用调用一个FB块去读取?哪个FB块?还是在ethercat的IO映射中去做映射,映射的地址又是哪个呢?有懂的朋友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拯救者R9000P?好电脑啊,,,,你看看有个MC功能块是可以读取当前轴状态太的,合不合适你用
【方案】
菱机妙用 | 现场总线CC-Link的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