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打号机问题

楼主(2021-05-22):
打印号码管打不在正中间,就是半切的时候字不在中间。。参数调整也没有反应。。机子是丽标210E

网友A:
调整下长度试过吗?我用的不是同品牌,但遇到过类似问题,还有一个留白长度也可看看是否有此参数

网友B:
送管不对了,可能是送管电机的事,也可能是管太粗了有点卡管。可以试试手动送管,别拽着整卷管送,多放出来点,手动捋顺看看还有问题吗

网友C:
设置有问题,试一下自动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不行。。长度设置成自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子没有这个设置只有一个调节选项。。也调整过了没有用。。

网友D: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就是送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就是送管的问题!
有可能是了,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E:
不是一般,设置里都有多粗的管麽?

网友F:
联系厂家维修,不然怎么办 ?

楼主:
回复 网友E:
设置里面没有,只有打印时才有管粗细选项。。

网友G:
不是设置问题就是滑管,有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设置问题就是滑管,有碰到过,
不是设置问题,我改过参数,一点变化都没有。。

网友H(2021-08-11):
机器太烂,可以试试我家的设备,一个十几万, 根本没有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