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2):
比如abc3个点
从a到b,速度快的时候,它会到b停止,然后惯性到c,再回到b.

这个如何避免.
用的雷塞的步进驱动器与电机.

网友A:
它只是步进电机。加长减速时间。

网友B:
快到时提前减速;

网友C:
现在部分的步进电机是带编码器的,估计你的就是这类,降低速度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相当于超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带编码线的,降低速度说不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天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也许是

网友E:
要么降速要么提前减速

网友F:
步进电机的特性决定它只适用于低速场合

网友G:
步进电机哪怕闭环你最好也别让它转太快,特性决定的。。。把减速时间放长点吧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减速时间设到300ms以上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