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比较松

楼主(2021-05-22):
刚性已经设置到不产生噪音的最大值27,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变电机的松紧程度的,电机驱动器是MR-JE-A.

网友A:
如果是电机的特性不能达标就没办法,只能换其他的,昨天去调试一个收卷机,原来用的是无锡先锋变频电机,收卷时候加减速跟不上主机速度,造成收卷时候张力不均匀,驱动是汇川330,带编码器测速。变频器不论怎么优化数据,效果还是跟理想中指标差一丢丢。最后没招了,换一个新电机,原来的问题一下就消失了。如果你单独测量电机,估计指标是正常的,但偏偏就是用到收卷上效果差一丢丢,气人不?

楼主:
这个东西做了好多台,每台上面就带一个电机,其他台设置参数都一样设置,刚性调了也有效果,但是有噪音,就很搞.

楼主:
这是我参数设置的值

网友B:
日系的伺服可以用一键式调整,调整出来再进行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