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2):
近几年一些厂家的数控机床电柜内装备了智能控制器或智能电盘,其实就是把电盘高度集成电子化,没有继电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等元件,柜内布线也减少很多,对于制造厂家来说,那是即提高了盘柜制造效率,又降低了成本,是十分划算的事情。
不过,对于直接用户来说,是个天大的麻烦,这类产品在强电部分容易损坏,比如排屑器电机、冷却泵电机、刀库电机等,一旦损坏,就要更换一整块电路板,价格十分昂贵·又没有替代品更换,只能找厂家购买,不像继电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等分立元件,损坏后更换成本也十分低廉。
这种集成的机床智能控制器是以后的发展方向吗,各位怎么看?

网友A:
肯定是以后的发展方向,现在很多机床PLc输出后,都经功率放大器,直接控制电磁阀,电控箱简洁干净,实际维修中也很小坏。

网友B:
如果价格能打下来,哪肯定是不错的!

楼主:
这是淘宝上一块CAK数控车床的电路板约2000左右,如电动机的输出坏了,换整块电路板,价格就太高了,换一个接触器或继电器要便宜很多。

网友C:
1、技术的进步总是以利润来辅助驱动的,没有利润哪来的研发?这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
2、变相提高维修技术门槛,以后维修工不但要会用螺丝刀,还要会用焊枪吹焊贴片电路板更换零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