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3):
一台设备,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接上电源时,无法工作。经检查相序电器正常工作,常开点闭合,维持供电线路。分别测量ab,bc,ac间电压均为393Ⅴ左右,A相,B相,C相分别对零线电压为252V,228ⅴ,203V。感觉有点不对劲。再分别测量三相对地电压均为228V左右,后来没有办法,时间比较紧。重新拉了一根电源线过来正常开机。

楼主:
用的是普通的数字钳形表测量的。看来数字表有的时候有局限性。对于缺相竟然没测出来。但是为什么相序继电器又可以正常工作呢?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相序继电器还检测电压不平衡?以前就遇到过缺相导致电机烧坏,而相序继电器也没报警的问题,我也没具体研究过它的原理。

网友B:
新拉线与地零电压没测量?

网友C:
楼主测量的时候肯定推上断路器设备带电情况下测量的,碰到感觉不对的时候要拉下断路器在断路器进线端再测量一下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相序继电器还检测电压不平衡?以前就遇到过缺相导致电机烧坏,而相序继电器也没报警的问题,我也没具体研究过它的原理。
相序继电器有缺相保护的,印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量的时候肯定推上断路器设备带电情况下测量的,碰到感觉不对的时候要拉下断路器在断路器进线端再测量一下比较靠谱……
时是同事在修,快下班了,没修好喊我帮忙。车间在催,去了之后,他说电源有的,自己量过,也换过两次相序,一直怀疑控制电路。我去了之后,走了弯路。后来又测了下,才发现三相对零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拉线与地零电压没测量?
车间在催,也快下班了,机器还要安装。所以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量的时候肯定推上断路器设备带电情况下测量的,碰到感觉不对的时候要拉下断路器在断路器进线端再测量一下比较靠谱……
您说的对,负载可能会串过来。

网友D:
估计你的生产线没有变频器吧,有变频器的话应该是会报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的生产线没有变频器吧,有变频器的话应该是会报警啊
有变频器,还是西门子的

网友E:
我遇到过汇川变频器输入端接两火一零低负荷正常使用,变频器未报缺相

网友F:
楼主说说到底哪里的原因??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小功率变频器,输入缺相用软件检测,负载电流小的时候不会报警。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原因查到了,零线虚接了。冤枉了相序继电器

网友H:
虚接,我以前遇到过一起,接触器吸合不灵光,就是控制回路0V虚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原因查到了,零线虚接了。冤枉了相序继电器

刚开始我想问你零地线有没有电压。因为你线电压基本平衡,而相电压偏移,应该是进线零线断了。因三相负荷不均衡的原因,造成中点(零线)电压偏移。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的生产线没有变频器吧,有变频器的话应该是会报警啊
有的变频器缺相检测是母线电压推算的,所以缺相后母线电压没有达到低阈值就不报欠压或缺相。

也不是每台变频多设计有缺相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