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3):
用FX3U-485ADP-MB模块,与两个编码器modbus通讯,当程序里只有一个ADPRW指令时,只接一个编码器通讯,只和一个编码器通讯,数据更新很快无延时。
程序里面有两个ADPRW指令时,也只接一个编码器通讯,也只和一个编码器通讯,数据更新很慢很慢,大概5S更新一次。
程序里面有两个ADPRW指令时,接两个编码器通讯,和两个编码器同时通讯,数据更新也很慢很慢。

楼主:
当程序里只有一个ADPRW指令时,只接一个编码器通讯,很快。

楼主:
有两个指令,与一个编码器或者两个编码器通讯时,很慢很慢

楼主:
求助各位师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FX3U-485ADP-MB模块,与两个编码器modbus通讯,当程序里只有一个ADPRW指令时,只接一个编码器通讯,只和一个编码器通讯,数据更新很快无延时。
程序里面有两个ADPRW指令时,也只接一个编码器通讯,也只和一个编码器通讯,数据更新很慢很慢,大概5S更新一次。
程序里面有两个ADPRW指令时,接两个编码器通讯,和两个编码器同时通讯,数据更新也很慢很慢。
数据更新很慢,不会是其中一个没有通信上吧!

网友B:
你这个是同时读取两个,是不是要轮询才行,加个时间继电器错开一下试试,我用485BD板做自由通讯时是要轮询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可以通讯上的。有两个指令就是太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也以为要做个时间间隔就可以,但是不管程序哪个地方有两个ADPRW指令,速度就会慢下来,把指令断开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以为要做个时间间隔就可以,但是不管程序哪个地方有两个ADPRW指令,速度就会慢下来,把指令断开也不行。

下图是三菱手册上的例子,你可以这样试试,用前一条指令的结束来启动下一条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可以通讯上的。有两个指令就是太慢了
两条ADPRW轮询执行

楼主:
问题解决,跟ADPRW轮询执行没有任何关系,偶校验的原因。

楼主:
也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跟ADPRW轮询执行没有任何关系,偶校验的原因。

如果是偶校验的原因,应该单个通讯时也会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统一为无校验的话通讯无延时通讯很顺畅;
有些MODBUS 设备无法修改校验位,固定为偶校验,直接与485adp-mb模块通讯甚至收不到数据,我加了一个MODBUS 集线器,它里面设置为如果是奇偶校验数据位必须加1,由8位变为9位,设置完试了一下,也可以收到数据了,3个modbus设备同时通讯也是很快的。
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