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4):
SMC电气比例阀的电气部分故障判断。
   1.2图为气体加载和卸载电磁阀分解图,线圈阻值约410欧姆,先外加一个20K电位器,一端接稳压电源地,一端串一只5K电阻外接24V电源,中心头输出接比例阀输出线白线即IN端,将电磁阀接在正面左边的气体加载电磁阀插头上,电磁阀2只引脚上接上电压表和示波器,上电,调整电位器使IN端控制电压约为1.5V,这时插在加载位置的电磁阀有阀芯工作的震动声音,示波器显示频率约为62Hz,为PWM脉宽调制信号,电压表显示电压10V左右,如果这样可以判断加载电磁阀及其驱动电路是正常的。。再将电磁阀移至显示屏的右边即卸载电磁阀的位置插上,将IN输入端电压调整为1.5V左右,用打气筒将嘴塞入出口压力检测的接口上(下面电路板中间),加压,模拟出口压力为0.25以上,这时将IN输入端设定电压快速降为0,由于输出压力远大于输入压力,所以卸载阀马上工作,电压表显示约22V左右的直流电压,这个卸载直流电压会保持到出口压力低于入口压力为止才会断开,由此可以判断卸载电磁阀及其卸载电路是正常的,如果有其它原因应该是下面的机械部分的问题,常见为进气口堵塞(输出无压力,加载电磁阀有62Hz的震动声音),输出压力检测口堵塞(输出压力过高),卸载口堵塞也会造成输出压力不稳定。

网友A:
楼主的工具齐全啊,右边一块表是示波仪?

网友B:
谢谢分享, 编成个文档供下载和保存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