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4):
上升沿是通电一个扫描周期,加上自锁才能使电路保持通电,那加上升沿到底有什么用呢?

网友A:
数字电路触发器有两种触发方式,边沿触发;电平触发。边沿触发,瞬间完成;电平需要维持住,长时间。
只有边沿触发能严格保证每个时钟周期只触发一次,电平触发方式有可能在一个时钟周期内使触发器状态多次变化
举例累加器,只有边沿触发才能保证运行一次,电平触发会导致每个时钟周期都会计算
才疏学浅,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B:
上升沿、下降沿,ON、OFF 只动作一个循环。

看PLC实际运行效果就知道差别了。

网友C:
就相当于一个按钮,如果没有上升沿,就是一直按着。如果加了上升沿,就是只按一下按钮!效果就是类似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升沿是通电一个扫描周期,加上自锁才能使电路保持通电,那加上升沿到底有什么用呢?

在做一些运算时就比较明显的差别,比如感应到某个开关,某个寄存器就加一个数据

如果不用上升沿,那在导通时间内就一直都在加。

网友E:
在产生上升沿或下降沿的那个周期程序只执行一次,目的是避免连续执行

网友F:
捕捉信号有大用,用人眼根本观察不出来,用上升沿就跟很方便了。

网友G(2021-09-29):
看一下规则,很快就不用满世界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