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4):
近来单位使用ACS880变频器控制空预器电机,需要用DI3、DI4、DI5分别控制10Hz、20Hz、50Hz,但我设置了28组参数的恒频功能后,启动变频器无转速。同样设置恒速功能,设定22组参数,就有相应。控制模式设置的是标量控制。说明书上说标量控制可以使用恒频功能,研究了半天还是不行。特请教大家。

网友A:
没有用过恒频,平时都用22组的恒速,可以使用多段速,完全可以满足你目前的需要。

网友B(2021-06-27):
意思不一样,恒频是指不管是设定频率是多少 变频器输出的都是一个恒定的频率,与多段速不同。恒频是用在风力发电的场合的。

网友C(2023-11-03):
880标量模式下也分速度控制链和频率控制链,通过19.20(标量控制给定值单位)选择。
选RPM后参数在22组设置,先HZ后参数在28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