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变频器开机报CF3/故障码,维修求助!

楼主(2021-05-25):
台达变频器,刚拿到的时候是好的,后来,就开机报错显示CF3. 这个状态通电一段时间(算是热机吧),然后,断开电源重新上电开机就正常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需要热机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几天不管热机多久,能成功开机的次数极少了!

网友A:
换霍尔吧.

网友B:
一线六圈传感器必须更换了!传感器输出电压超过正负0.03V必须更换!另外相关运放块子一定要检查一下。

网友B:
变频器电流传感器确定有问题必须更换!要是你有专业检测设备可以维修,否则只有购买全新更换。

网友C(2021-08-05):
此故障求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故障求解答
不熟悉变频器电路,建议送修,否则很危险!

网友D:
典型硬件电路异常报警故障,应该易于检修。
但需跑下相关信号电路。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E:
咸老师在哪里买你的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