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5):
设置28组恒频功能后,启动无反应。设置22组恒速后,能实现功能。想不通为什么。

网友A:
恒频可能速度上没达到要求,无法启动。

楼主:
主要是想不明白,都是DI3、4、5控制。另外,如果我既设置恒速,又设置恒频,那变频器听谁的呢?

网友B(2023-11-03):
880标量模式下也分速度控制链和频率控制链,通过19.20(标量控制给定值单位)选择。
选RPM后参数在22组设置,先HZ后参数在28组设置

楼主(2024-01-17):
不好意思刚看到,多谢3楼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