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5):
为了方便测量和保护模块,不给变频器模块供主电用刀割掉印刷板铜薄,不想刀割铜薄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一般变频器自带有一组模拟量输出口,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答非所问

网友B:
那没办法,你串个白炽灯泡好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怎么串?

网友B:
上面的来这板块砸场子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电源单相进线220V的变频器,使用维修电源310V(DV)回路串接一只220V/30W至100W白炽泡。电源三相进线380V的变频器,使用维修电源520V(DV)回路串接二只220V/30W至100W白炽泡。这是维修变频器最基本方法!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怎样理解楼主的标题和文字描述?

网友E:
当然是拆模块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源单相进线220V的变频器,使用维修电源310V(DV)回路串接一只220V/30W至100W白炽泡。电源三相进线380V的变频器,使用维修电源520V(DV)回路串接二只220V/30W至100W白炽泡。这是维修变频器最基本方法!
“为了方便测量和保护模块,不给变频器模块供主电”
楼主不要给模块供主电,理解不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源单相进线220V的变频器,使用维修电源310V(DV)回路串接一只220V/30W至100W白炽泡。电源三相进线380V的变频器,使用维修电源520V(DV)回路串接二只220V/30W至100W白炽泡。这是维修变频器最基本方法!
这样还不行。即使用外接维修直流电源,也需要将原变频器的母线电容与IGBT之间的连接断开。这个电容的充电能量,在IGBT误触发的情况下,足以直接将IGBT打坏。。。不管你用内部或外部电源,也不管你是否串接白炽灯泡。

网友B:
串灯泡保证你在不确定情况下通电不至于因为未检测到短路情况造成再次损害!至于炸IGBT这种事,只要维修机本来就没炸,再次上电不可能炸!至于缺相什么的,TVS管还只要还活着也没那必要担心不是!小功率拆个IGBT还是挺费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串灯泡保证你在不确定情况下通电不至于因为未检测到短路情况造成再次损害!至于炸IGBT这种事,只要维修机本来就没炸,再次上电不可能炸!至于缺相什么的,TVS管还只要还活着也没那必要担心不是!小功率拆个IGBT还是挺费事!
同意楼上说的!

楼主:
直接让开关电源运行,检测六路脉冲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让开关电源运行,检测六路脉冲是否正常
看来老干部门没这样弄过

网友B:
这个世界没有既简单又收益高的事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源单相进线220V的变频器,使用维修电源310V(DV)回路串接一只220V/30W至100W白炽泡。电源三相进线380V的变频器,使用维修电源520V(DV)回路串接二只220V/30W至100W白炽泡。这是维修变频器最基本方法!

要把原变频的主滤波电容断开才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源单相进线220V的变频器,使用维修电源310V(DV)回路串接一只220V/30W至100W白炽泡。电源三相进线380V的变频器,使用维修电源520V(DV)回路串接二只220V/30W至100W白炽泡。这是维修变频器最基本方法!

要把原变频的主滤波电容断开才有用
谢谢楼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