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5):
win10的,百度有看到说设置不显示信息栏,已经设置了也重新打开了,还是不行,谢谢大家

网友A:
什么显示不完全?

想满屏就剩梯形图?
简单--ALT+1/2/3/4/5
看哪个是你需要or关闭的

也可在“视图”--“窗口”里操作

网友B:
把这个数值改一下我改的122,就好了

网友C:
是不是这样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先调了一个值,然后再调回之前默认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有1/3左右窗口是显示桌面的

网友C:
这个地方改成100%就成了,不过1920X1080分辩率下字体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一个文件为什么可以创建多个PLC啊,怎么使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