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5):
我车轮毂螺丝限定扭矩120牛,上次补胎时候,那家伙用加长杆给我往死里拧,我今天所有的工具都拧不开我的后轱辘螺丝(当然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拧开了)。。。

网友A:
没几个地方用扭力扳手的,都是凭经验的表情,最可怕的用风炮的。

网友B:
这个普遍现象

网友C:
这个要学习德国的,拧三圈退半圈……中国人生怕松了,往死里拧……

网友D:
普遍现象,包括电工接线时,上级领导老是说螺丝上紧了就好,不要往死里拧;那我什么知道上紧了没有?只有拧到拧不动为止。。

网友E:
联轴器螺丝拧太紧了,转不动了。我遇到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普遍现象,包括电工接线时,上级领导老是说螺丝上紧了就好,不要往死里拧;那我什么知道上紧了没有?只有拧到拧不动为止。。
电工往死里弄了,后面松不开,牙口花了;
还有忘记拧的,串联的端子排,忘记拧了,然后设备偶发性故障。死也查不出来,最后故障到停机死机了发现有个24V螺丝根本就是悬空的,那真是········

网友A:
这个还真是大问题。我检修发现过变压器端子被拧滑牙的。

网友G:
这样操作比较普遍。
这个是需要改进的。
目前主要还是缺少工具。
很少人用扭力扳手吧 ?

网友H:
看三菱的PLC,手册上都告知接线的螺丝用多少牛的去拧;

网友I:
即便用扭力扳手,好轮胎这样长期不动的,又在外面风吹雨晒,几年后你想扭它也是很费劲的

隔一两年就换位一下轮胎试试

拧紧时听到一声响就好了

拧三圈松半圈,在上轮胎你试试看

网友J:
个人吧,有经验的还是比较有数的,手上有感觉,没数的就怕紧不到位,我自个换轮胎的时候,都会上去踩踩。。。

网友K:
很多汽修厂是有力矩扳手的,至于是否准确就难说了,气动扳手很多都可以调扭矩的,至于操作的有没有调就不好说了

网友L:
一般怕螺丝松了,见过把螺丝拧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