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5):
单位想开发一设备,老板准备采用8套汇川的伺服,一个触摸屏,一个PLC,其中一套伺服位置控制,7套速度模式控制,要求工位伺服速度在触摸屏上显示,这个产品生产的时候屏上的速度数据传到数据中心,以后做同款产品的时候下载回来,按这个数据生产,其中四套伺服要求可以同步调速,但可以独立微调速度,还要求每个伺服开关在触摸屏上可以控制,外接按钮也可以控制,速度调节还要外接电位器调速【设备现场生产树脂产品,工人带手套,触摸屏上控制要脱手套,很麻烦】,这种控制模式能实现吗?我告诉老板,外接电位器控制速度和你触摸屏上导入数据生产相冲突了,不好控制,他说必须这样……

网友A:
速度调节还要外接电位器调速【设备现场生产树脂产品,工人带手套,触摸屏上控制要脱手套,很麻烦】,这种控制模式能实现吗?我告诉老板,外接电位器控制速度和你触摸屏上导入数据生产相冲突了,不好控制,他说必须这样……

这个简单,PLC加个模拟量输入模块,电位器数据先进PLC与触摸屏上设定的数据运算处理然后再控制伺服就可以了

网友B:
搞不懂冲突在哪里,电位器输入的信号,最终是要被伺服理解为速度大小的,触摸屏修改的速度快慢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以谁为基准而已。当电位器发生变化时,触摸屏的设置值随着电位器的值变化,最终保持一致;当触摸屏设置发生变化时,屏蔽电位器的输入即可,当电位器发生变化时重复这句话就好了呀。这很难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调节还要外接电位器调速【设备现场生产树脂产品,工人带手套,触摸屏上控制要脱手套,很麻烦】,这种控制模式能实现吗?我告诉老板,外接电位器控制速度和你触摸屏上导入数据生产相冲突了,不好控制,他说必须这样……

这个简单,PLC加个模拟量输入模块,电位器数据先进PLC与触摸屏上设定的数据运算处理然后再控制伺服就可以了
师傅,那他有7套伺服,这种模拟量模块必须大于7路的才可以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调节还要外接电位器调速【设备现场生产树脂产品,工人带手套,触摸屏上控制要脱手套,很麻烦】,这种控制模式能实现吗?我告诉老板,外接电位器控制速度和你触摸屏上导入数据生产相冲突了,不好控制,他说必须这样……

这个简单,PLC加个模拟量输入模块,电位器数据先进PLC与触摸屏上设定的数据运算处理然后再控制伺服就可以了
师傅,那他有7套伺服,这种模拟量模块必须大于7路的才可以是吧!

几个电位器就几路模拟量,其实也可以改用按钮调节,一个加一个减,用PLC输入端控制相关寄存器做叠加或者叠减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C:
没毛病啊,做同步系统时候,电位器甚至可以不接入PLC啊,题目说的是开关在屏幕上控制,这个就是做个按钮而已,如果你速度精度不是要求非常高,这套系统用变频器都可以,如果你还要节约,模拟量模块也可以不要,直接用PLC发脉冲做主速度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毛病啊,做同步系统时候,电位器甚至可以不接入PLC啊,题目说的是开关在屏幕上控制,这个就是做个按钮而已,如果你速度精度不是要求非常高,这套系统用变频器都可以,如果你还要节约,模拟量模块也可以不要,直接用PLC发脉冲做主速度的信号
问题是上次生产数据下载回来,按这个速度生产,电位器和触摸屏上的设定的速度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毛病啊,做同步系统时候,电位器甚至可以不接入PLC啊,题目说的是开关在屏幕上控制,这个就是做个按钮而已,如果你速度精度不是要求非常高,这套系统用变频器都可以,如果你还要节约,模拟量模块也可以不要,直接用PLC发脉冲做主速度的信号
设备原来就是用变频器控制的,触摸屏只是显示各工位的速度,电位器控制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毛病啊,做同步系统时候,电位器甚至可以不接入PLC啊,题目说的是开关在屏幕上控制,这个就是做个按钮而已,如果你速度精度不是要求非常高,这套系统用变频器都可以,如果你还要节约,模拟量模块也可以不要,直接用PLC发脉冲做主速度的信号
问题是上次生产数据下载回来,按这个速度生产,电位器和触摸屏上的设定的速度不冲突?

冲突好解决,可以把电位器值和触摸屏上的设定值相加后取平均值,速度数据保存、调用也简单,触摸屏的配方功能搞定。

最大的问题是电位器的值没法自动调整,这个是人手去旋转的,假设A批号调到3V,B批号调到5V,下次再做A批号时是不会自动旋转到3V的,

另外有四套伺服要求可以同步调速,但又要独立微调速度,这个也要考虑好怎么做,同步调节时是要同时按比例调的,假设1#100,2#80,3#90,4#120

如果同步速度调下降一半,那么1#50,2#40,3#45,4#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毛病啊,做同步系统时候,电位器甚至可以不接入PLC啊,题目说的是开关在屏幕上控制,这个就是做个按钮而已,如果你速度精度不是要求非常高,这套系统用变频器都可以,如果你还要节约,模拟量模块也可以不要,直接用PLC发脉冲做主速度的信号
问题是上次生产数据下载回来,按这个速度生产,电位器和触摸屏上的设定的速度不冲突?

冲突好解决,可以把电位器值和触摸屏上的设定值相加后取平均值,速度数据保存、调用也简单,触摸屏的配方功能搞定。

最大的问题是电位器的值没法自动调整,这个是人手去旋转的,假设A批号调到3V,B批号调到5V,下次再做A批号时是不会自动旋转到3V的,

另外有四套伺服要求可以同步调速,但又要独立微调速度,这个也要考虑好怎么做,同步调节时是要同时按比例调的,假设1#100,2#80,3#90,4#120

如果同步速度调下降一半,那么1#50,2#40,3#45,4#60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产品电位器速度调到100生产完成,下个产品数据下载回来,这个数据速度可能是30,这样就冲突了,因为电位器不可能自动回到30的位置,原来用变频器数据不上传,开机后工人调到合适的速度生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毛病啊,做同步系统时候,电位器甚至可以不接入PLC啊,题目说的是开关在屏幕上控制,这个就是做个按钮而已,如果你速度精度不是要求非常高,这套系统用变频器都可以,如果你还要节约,模拟量模块也可以不要,直接用PLC发脉冲做主速度的信号
问题是上次生产数据下载回来,按这个速度生产,电位器和触摸屏上的设定的速度不冲突?

冲突好解决,可以把电位器值和触摸屏上的设定值相加后取平均值,速度数据保存、调用也简单,触摸屏的配方功能搞定。

最大的问题是电位器的值没法自动调整,这个是人手去旋转的,假设A批号调到3V,B批号调到5V,下次再做A批号时是不会自动旋转到3V的,

另外有四套伺服要求可以同步调速,但又要独立微调速度,这个也要考虑好怎么做,同步调节时是要同时按比例调的,假设1#100,2#80,3#90,4#120

如果同步速度调下降一半,那么1#50,2#40,3#45,4#60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产品电位器速度调到100生产完成,下个产品数据下载回来,这个数据速度可能是30,这样就冲突了,因为电位器不可能自动回到30的位置,原来用变频器数据不上传,开机后工人调到合适的速度生产……

改成按钮做加减速,其他似乎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毛病啊,做同步系统时候,电位器甚至可以不接入PLC啊,题目说的是开关在屏幕上控制,这个就是做个按钮而已,如果你速度精度不是要求非常高,这套系统用变频器都可以,如果你还要节约,模拟量模块也可以不要,直接用PLC发脉冲做主速度的信号
问题是上次生产数据下载回来,按这个速度生产,电位器和触摸屏上的设定的速度不冲突?

冲突好解决,可以把电位器值和触摸屏上的设定值相加后取平均值,速度数据保存、调用也简单,触摸屏的配方功能搞定。

最大的问题是电位器的值没法自动调整,这个是人手去旋转的,假设A批号调到3V,B批号调到5V,下次再做A批号时是不会自动旋转到3V的,

另外有四套伺服要求可以同步调速,但又要独立微调速度,这个也要考虑好怎么做,同步调节时是要同时按比例调的,假设1#100,2#80,3#90,4#120

如果同步速度调下降一半,那么1#50,2#40,3#45,4#60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产品电位器速度调到100生产完成,下个产品数据下载回来,这个数据速度可能是30,这样就冲突了,因为电位器不可能自动回到30的位置,原来用变频器数据不上传,开机后工人调到合适的速度生产……

改成按钮做加减速,其他似乎没有好的办法
师傅说的这是个办法应该可行,不过现在可能又改方案了,客户那里安全检查,要求车间防爆,这样的话用防爆伺服电机造价肯定太高了,昨天和老板在商量,还是采用原来方案,普通防爆电机加变频器

网友D:
1、但可以独立微调速度,还要求每个伺服开关在触摸屏上可以控制, 这个触摸屏直接做可以。

2、外接按钮也可以控制,这个也可以。但是逼格不高。
~~~~~~~~~~~~~~~~~~~~~~~~~~~~~~~~~~~~~~~~~~~~~~~~~~~~~~~~~~~~~~~~~~~~~~~~~~~~~~~~~~~~~~

3、速度调节还要外接电位器调速【设备现场生产树脂产品,工人带手套,触摸屏上控制要脱手套,很麻烦】

我的想法是:手轮调。还是无极的,电位器经常调整容易坏,逼格不高,而且参数不好反馈给PLC呢~

好比我们用的小电器,长按确认、选择;正常转动调整参数。例如:我家的LG滚筒洗衣机~~~

逻辑:

一、选择需要调整的伺服:长按1S~2S钟,进入选择几号伺服(画面显示),手摇轮旋转,调例如1号,选择好了,点按一下确认。

二、手轮调整旋转调整伺服速度(还可以做限制,比如现在速度的500,可以程序做成正负100的限制),你这个要求不用确认就可以看到结果。

三、再次长按或者 超过X时间不操作手轮及按钮,返回选择几号伺服画面。(超时返回可有可无)

每次下载配方(选择产品),下载的参数,比如1#伺服的速度是1500,程序范围1400~1600,用手摇轮直接调整就行。调整完好用保存,甚至可以做个历史参数查询。
钱给够,就有人干~

理论上来说,逼格高不少呢。而且故障率理论上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但可以独立微调速度,还要求每个伺服开关在触摸屏上可以控制, 这个触摸屏直接做可以。

2、外接按钮也可以控制,这个也可以。但是逼格不高。
~~~~~~~~~~~~~~~~~~~~~~~~~~~~~~~~~~~~~~~~~~~~~~~~~~~~~~~~~~~~~~~~~~~~~~~~~~~~~~~~~~~~~~

3、速度调节还要外接电位器调速【设备现场生产树脂产品,工人带手套,触摸屏上控制要脱手套,很麻烦】

我的想法是:手轮调。还是无极的,电位器经常调整容易坏,逼格不高,而且参数不好反馈给PLC呢~

好比我们用的小电器,长按确认、选择;正常转动调整参数。例如:我家的LG滚筒洗衣机~~~

逻辑:

一、选择需要调整的伺服:长按1S~2S钟,进入选择几号伺服(画面显示),手摇轮旋转,调例如1号,选择好了,点按一下确认。

二、手轮调整旋转调整伺服速度(还可以做限制,比如现在速度的500,可以程序做成正负100的限制),你这个要求不用确认就可以看到结果。

三、再次长按或者 超过X时间不操作手轮及按钮,返回选择几号伺服画面。(超时返回可有可无)

每次下载配方(选择产品),下载的参数,比如1#伺服的速度是1500,程序范围1400~1600,用手摇轮直接调整就行。调整完好用保存,甚至可以做个历史参数查询。
钱给够,就有人干~

理论上来说,逼格高不少呢。而且故障率理论上低很多
师傅说的方法不错,不过这种操作对这一行业师傅操作一开始很难接受,你知道,他们多年来的习惯思维,会认为很不方便操作的,第一你常按进选择画面就有个麻烦了,因为他们带的橡胶手套上很脏,应该尽量减少在上面操作次数,第二,在调试初期会对8个电机或者其中几个频繁调速的,以达到工艺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