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21-05-25):
百度没找到。

楼主:
有两长引线

网友A:
TB查了下是光纤放大器光纤放大器光纤传感器线开关探头LSD-NSU LSD-V11 LSD-NT高品质-tmall.com天猫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4267745439&ali_trackid=2:mm_26632323_6762370_107181600323:1621911941_138_1660018227&union_lens=lensId:OPT@1621911931@210597d2_07dd_179a17c09d9_b285@01

网友B:
http://www.luoshidacn.com/

网友C:
光纤传感器,有no,nc双输出

网友A:
这种东西有型号有品牌我一般先TB找。基本都能搞定,或者能找到相近的。

楼主:
照大神的地址看了下,搜索了用途。坛里大神真多,谢谢。弱弱的问哈,我为什么找不到官网,搜索官网出来的结果都是无关的网站。好几次都这样了,特别是小牌子。

网友D:
OMRON 松下、KEYENCE都有这个;这国产的外形也仿的有点像;

网友E:
光纤传感器。应该有两根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