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5):
FWD 与DCM之间电压只有2.9v,什么原因啊?这样端子启动能可靠吗?

网友A:
是不是FWD电路出问题了?有没有测量过REV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V和DCM之间也是2.9v,+10v与AVI之间是10v

网友B:
有一组24v出问题了 跑下线路 也有可能电流过大

网友C:
控制端子接线全拆下再量下;

网友D:
COM 与GND有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OM 与GND有区别
各组电源不同的公共端,这样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F:
部分变频输入端子的供电和风机是一路的,查查风机有没有短路,风机容易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把风扇都拔掉,还是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