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5):
上电不报故障,运行报欠压什么原因?

网友A:
请检查直流充电电路和DV检测电路。

网友B:
预充电旁路继电器

网友C:
电源电压偏低也是这个状况

网友D:
缺相也会产生这个情况,前提是没有缺相检测

网友E:
预充电路 中间回路大功率滤波电容 负载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