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丝的问题

楼主(2021-05-25):
看到有人提到螺丝是否要拧紧的问题,反正我接触到的电气人员都认为要拧紧,清灰紧固么。
但是,这个,500KVA的变压器高压侧调压连片处螺丝,运行中突然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是拧的紧了还是螺丝质量问题,反正就是故障了,停电了,挨怼了!

网友A:
这种断法应该是应力集中所致,加了弹簧垫圈没?如果加了那螺丝质量的原因居多。

网友B:
太用力,憋断了……

网友C:
黄色是土吗?看似安装时就拧断了,然后蒙混至被你发现

网友D:
这个不安装时候太紧,而是安装时候不够紧,不够紧的话,接触面不良,在长期高压电流的冲击下,相当于震动疲劳断的

网友E:
个人认为应该是过紧干断的。如果没紧到位,振动会导致螺丝跑出来,不会断掉。

网友F:
论弹垫和平垫的必要性。。。另外这个可能还真是拧螺丝力大了,貌似说明书上这种螺丝的力的大小还真是有标准的。

网友G:
蛮干的代价体现,任何螺栓都有扭矩范围,螺栓是最低档4.8强度等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垫片和弹垫,设备是12年安装到位的开始使用的,图片是19年拍的,国企,每年都有清灰紧固的安排,这些螺丝都有进行紧固。。。
所以排除质量问题,是太紧了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黄色不是土,是螺丝内部本色。设备是12年安装到位开始使用的,图片是19年拍的,所以不存在安装问题。

网友H:
这是干式变压器调压连接的螺丝,可能是黄铜的。。断的原因也可能是紧的有点过了,导致的。

网友I:
松紧有度,严格要求的话有力矩要求,大家都是凭经验,尤其是铜螺栓,容易拧坏,再就是黄铜比较脆,有点损伤也容易断。

网友J:
拧紧都是凭感觉,相对的表情我们公司有个老师傅拧紧螺丝我要想拧松有点难,我拧紧的,他轻松拧开。

网友K:
回复 网友J:
666

网友L:
很多保养紧螺丝都是保养一次紧螺丝一次
不管是否松动,就是不断的紧,最后螺杆不干了,一拍两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