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F4变频器‘29kw

楼主(2021-05-26):
今天接到一个单子,维修科比F4变频器。29kw的。电梯上用的。电梯一起动。运行检修速度。有超速现象后自动停止报。E.UP提故障;E.UP是欠压故障。出现这个故障的可能因素。1输入电压太低或不稳定,2变频器功率太小,3不良接线柱造成的电压损失,4发电机、变压器电压由于加速斜坡太陡而跌落,输入电压缺相,5分电路供电时,主回路断电。这是故障解析。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实在查不出故障了。谢谢

楼主:
今天接到一个单子,维修科比F4变频器。18.5kw的。电梯上用的。电梯一起动。运行检修速度。有超速现象后自动停止报。E.UP提故障;E.UP是欠压故障。出现这个故障的可能因素。1输入电压太低或不稳定,2变频器功率太小,3不良接线柱造成的电压损失,4发电机、变压器电压由于加速斜坡太陡而跌落,输入电压缺相,5分电路供电时,主回路断电。这是故障解析。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实在查不出故障了。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们发的啥,怎么全是英文乱码!

网友C:
可以检查故障时的输入电压,直流母线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等参数,根据这些参数再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