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指令疑问?

楼主(2021-05-26):
要求对M0  M5  M1  M15  置位则执行MOV H842  K4M0  这句话里面的M1应该是M10吗

网友A:
H842 化成二进制是 100001000010

K4M0  K1代表4个位,K4代表16个位,后面是M0开始,就是M0-M15一共16个位

对应关系如下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M15 M14 M13 M12 M11  M10  M9  M8  M7  M6  M5  M4  M3  M2  M1  M0

就是M1 M6 M11置位

如果要对M0  M5  M1  M15  置位 应该是H8023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1
M15 M14 M13 M12 M11  M10  M9  M8  M7  M6  M5  M4  M3  M2  M1  M0

网友B:
变成2进制 对应下就知道了。

网友C:
16进制转2进制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