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6):
(无正文)

网友A:
别人怎么用我不知道,我都是调试用的。有些特殊时候,比如,觉得有个故障没办法最快搞定了,也许我就这么弄了。(PS:请不要吐槽我,后期一般我还是都找到问题并且改进的。)

网友B:
别人的程序最好不要去仔细琢磨,有时可能是他自己这一步搞错了没发现,然后另外又写了一些程序解决了,所以这部分就变成没用的了。

网友C:
比如说要驱动一个线圈常通,直接连接母线是不行的,就可以加一个M8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要驱动一个线圈常通,直接连接母线是不行的,就可以加一个M8000

楼主这个用的是常闭,也就是只要运行就断开了

网友D:
例如:

程序运行条件一堆,比如A到位,C到位,X没报警,才能运行。

调试的时候,C传感器没装或者实际不需要了,又不想取消这个点,就可以给C到位bit并联一个M8000,后期万一恢复C到位,直接删除即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没注意看,哈哈哈

网友E:
M8000是常闭触点,也就是在PLC执行程序的每个扫描周期都是闭合的。当你的某段程序需要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时用他触发。

网友F:
还有一种用法,当PLC不是RUN状态,是STOP可执行一些特殊的操作,但是看上面的梯形图不是执行的特殊操作,估计就是屏蔽后面的指令

网友G(2021-09-05):
M8000,只要PLC一上电就会一直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