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6):
一变频器带一75kw水泵,突然出现电流波动的情况(电机转速也随之波动),高人指点一下,这种情况,是负载方面原因,还是变频本身原因?

网友A:
二者都有关系!关键现场检查才能确定。

楼主:
变频带一个空载电机,电流很稳定

网友B:
电源电压,负载突变都是这个现象

楼主:
谢谢各位,电源电压正常,看来还是负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