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21-05-26):
一个近万平方米厂房 有多处伴热带想搞一下中控 接触器控制线和温度传感器线同用一个多芯缆可以吗?距离有100米左右温度不要求太准确,

网友A:
伴热带加热的方式,一般是用于低温低功率加热,温度控制你可以用伴热带自己附带的温控开关,也可以另外配温控,测温尽量不要超过100米,如果测温距离比较大,有时候要考虑专用测温信号线,信号线尽量和其他控制线分开,避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