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6):
请教下各位大神,现场有多台设备走的是RS-422通讯,通讯线路通过并联方式汇总到一个接线端子,然后从接线端子上引出一根通讯线给1200PLC的422通讯模块.

这样的接线方式对于通讯质量是否有影响?会不会有数据无法接收到的情况产生?

一个端子一般并联3到4台设备,最多的是并联到5台设备.通讯协议是走自由口通讯协议的.

网友A:
422不能并联

网友B:
曾经FX2N-485BD带6台耀华仪表4线485走无协议通讯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4线制485是不是就是422,网上的说法不一。

网友C:
422可以接成485模式

网友C:
把TXD+跟RXD+接一起,TXD-跟RXD-接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场不是这样接的,线就是一对一接的,并接

网友D:
422不是485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场不是这样接的,线就是一对一接的,并接

看看三菱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