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6):
本人使用的有空调、冰箱、洗衣机、电风扇、抽油烟机、微波炉。

网友A:
家电行业这么野?连微波炉也玩起变频概念了?
电风扇?无刷电机倒可以牵强说是变频
蹭热点,讲故事,玩概念,普通消费品永恒销售手段。

网友B:
除了家里即将到的电风扇。其它都是定频的。

网友C:
空调、冰箱、洗衣机。。。

网友D:
变频的贵,买不起…

网友E:
家家都在用的收音机,电视机算不算?

网友F:
定义变频:无极调速,空调和洗衣机算吧

网友G:
没有用变频的

网友H:
大伙家里都没有跑步机按摩椅之类的?

网友I:
变频的本质是调速,是否节能要看运行工况,也就是连续的运行时间,所以家电只要打出变频节能的口号,多半是不切实际的。空调和冰箱就算了,你家的洗衣机,你家的微波炉,抽油烟机能连续开机超过5小时以上?

网友J:
只听说过家用变频空调 其它通过变频工作的家用电器很少听说

网友K:
空调变频的有意义,就是价格比普通的要高些;
洗衣机也有,尤其是宾馆用的大型都是用变频器拖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