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字体不对,不能反编译。

楼主(2021-05-27):
求哪位大神帮我反编译下,我这程序字体不对。谢谢!

网友A:
安装一个GB2312的字体库就行了

网友B:
缺什么字体就把字体下到电脑里面,实在不行就把缺的字体替换成常规的字体,格式大小再稍微调整一下

网友C:
可能是软件版本用的不对
我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哪位大神帮我反编译下,我这程序字体不对。谢谢!
没有问题可以反编译,密码就是系统默认的6个1,自己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