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7):
  我公司现有一台250KW卧式离心泵,配套丹弗斯250KW变频器(铭牌显示此变频器额定电流略高于额定电流),一台355KW配套355KW的丹弗斯变频器(铭牌显示此变频器额定电流略低于电机额定电流)
  目前出现状况:当变频器给定频率到达43Hz时,反馈水泵电机达到额定电流。当给定频率45Hz时,反馈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再加变频器就保护了!
目前两台变频启动的水泵都有相同的问题。
  另外几台相同功率的,使用软启动器启动后工频运行,反馈电流低于额定电流!

请各路师傅帮忙分析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管道,阀门,止回阀,水泵叶轮过一遍,做个整定再看看!就这么点东西,慢慢也排除了!

网友B:
    这和阀门开度,也就是说和水泵流量有很大关系,流量越大,电机的驱动电流越大。

网友C:
排除水泵本身问题的话,就是负载太重了,比如水里泥沙量太大。

网友D:
电机和泵不匹配也有可能,出口阀门全开,用钳型电流表测量一下电机实际电流与变频器电流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同样的型号电机水泵,使用软起,工频运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E:
首先你这个变频器的选型就有问题,正常选型是变频器大于电机一个等级的功率,另外你这个电机已经处于超负荷了,变频器肯定会报故障的,解决方法如果超的不是很多可以适当放大过载电流.观察变频器和电机的运行电流不能大于的额定的10%。

网友F(2021-06-27):
总结一下: 变频器运行超电流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变频器负载重 水泵长期运行叶轮磨损与周边间隙增大 井况发生变化比如泥沙增多 塌井,管道阻塞。变频器进线电源电压低 不平衡 变频器问题。。。

网友G:
你用的是丹佛斯哪个系列的变频器,102/202/302?个人感觉泵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2021-07-30):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帮助,水泵送的是清水,不存在泥沙问题

网友H:
变频器电机电压参数调整下,降低个5V看下效果。另外VF曲线调一下看看。

网友H:
另外变频器看下是否有输出功率这个数据,看下电机在这个频率下的功率状况。

楼主(2022-01-04):
回复 网友F:

大水泵电机参数和变频器参数,我们是自来水厂,输送的是清水,不存重载堵塞等问题。三相平衡,变频器输出侧钳形表电流数字和变频器显示一样,但是开关柜到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只有输出侧的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水泵实际输送的水量还未达到额定流量,变频器就显示过电流过载了。相同工况下,另一天软启动可直接带负载启动并稳定运行,电流低于额定电流的10%

楼主:
回复 网友G:
202,水泵应该没问题,总不可能刚好两台变频控制的有问题

网友I:
用变频器的水泵电机电流从哪里得来的?变频器面板还是用表测量的?

网友J:
用大一级变频器控制好点,你加速时间加长一点试试…

网友K:
变频器出现此类情况不奇怪,毕竟是高频驱动。估计主要问题还是没有调试好,比如如果电缆比较长降低一下载波减小容性电流。如果还是不行就恢复载波,增加电抗,然后提高输出补偿,确保电机端的电压为额定电压。
如果电缆比较短那就可以直接排除以上情况。看你的变频器不是新变频器吧,先恢复下出厂。然后再调。

最重要的是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