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三菱2N 485BD与modbusm模拟量模块通讯

楼主(2021-05-27):
我有一个三菱2N带485BD的PLC,还有一个4路模拟量采集模块,通讯格式是96.8.N.1 我仿造网上的例子写的程序,都没有通讯成功!求个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你串口调试软件发送的报文是什么?
发送后接受回来的数据正常吗?
【方案】
NorthX Biologics 的新洁净室促使他们寻找更好的监测系统|维萨拉

网友B:
厂家的报文提示用04功能码
RS指令发送8个字节、接收13个字节
【方案】
产品创新 | 华北工控支持工业物联网应用的主板EMB-358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帮我看看这样写问题在哪里?用字与字节发送都不行。

网友A:
【方案】
基于台达机电一体化技术的高速并条机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将M8000 改成M8013?
【方案】
促进智能电网发展:华北工控嵌入式计算机在变电站全自动巡检监控中的应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将M8000改成M8013还是不行呀
【方案】
图尔克 过程自动化领域的防爆/隔离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将M8000改成M8013还是不行呀
要用上升沿,不要用M8013,随便用个其他M,然后手动制NO试试,比如
LDP M88
SET M8122
【方案】
技术简讯 | MELSEC-F系列-以太网通信用特殊适配器、以太网接口块的停产通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这样写问题在哪里?用字与字节发送都不行。
先监控看看PLC发出的命令对不对
另外,M8122要用上升沿触发!不能用M8000
【方案】
台达MPD智慧泵房方案 四大优势引领智能供水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能帮写个例子程序供参考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D:
你应该 把厂家的通讯格式贴出来,我怎么感觉这格式不像是modbus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就是这个模块

网友D:
我就在阿尔泰的官网上只查到DAM3018D的手册,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能帮忙写个程序学习一下吗?

网友A:
你先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厂家软件报文,看看能不能收到正确的数据,

如你截图中的 01 04 00 00 00 04 F1 C9

先要把正确的报文确定下来,这样才好去判断程序对不对,否则不成功都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帮写个例子程序供参考吗?小弟感激不尽!!
可以啊!有偿的你愿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