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7):
有没有大佬不用光电开关,通过丝杆慢慢走碰到硬档点来找原点

网友A:
硬档点

什么意思?

网友B:
硬挡点?扭力控制?电缸回零就有这种,达到多大的扭力就认为到了位置极限,然后偏移一定位置设为原点。

网友C:
看电机是否支持这种方式;
festo电机是支持硬死挡回零的,当选择此种回零方式后,电机会检测电流值,当电流值增大超过预先设置的百分比后,认为已经到原点,即设置该位置为原点;
建议只有X,Y轴使用此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电机是否支持这种方式;
festo电机是支持硬死挡回零的,当选择此种回零方式后,电机会检测电流值,当电流值增大超过预先设置的百分比后,认为已经到原点,即设置该位置为原点;
建议只有X,Y轴使用此方式;

是的是的!使用过这种方式来

网友E:
或许环境不允许使用光电开关。

可以改用接近开关。或微动开关。

网友F:
直流伺服的电动推杆有这款,不过价格会贵点

网友G:
听说过,但是没用过,理论上可以。

能把伺服当前扭矩或者电流上传给PLC的话就可以搞,理论上,伺服驱动有IO输出、模拟量输出,普通伺服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走总线的 回原点方式可以直接设置成固定挡块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用第二扭矩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整 个东西在180度的旋转 布线 也不好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对对 但是需要加上Z相脉冲 这样精度有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松下伺服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应该不用这么麻烦 看到一个供应商多接了几条线给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松下伺服的方法

网友I:
我看过,人家用汇川的H3U和自家伺服走的总线,没有用原点和极限传感器

网友J(2022-02-15):
绝对值编码器伺服就可以,当然也要看品牌,设置原点,不用感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