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7):
没有使用过电子膨胀阀,目前只知道是5条线的,公共线,A+,B+,A-,B-,假如我一直给开阀信号,阀体是会按同一个方向不停转还是转到一定角度就会强制停止?

网友A:
你的阀门是步进电机驱动吧,那么参考步进电机的驱动特性就清楚了

网友B:
不能一个方向一直转

楼主:
主要是没用过,如果是其他步进电机的话,本来就允许一个方向一直转,这个阀就不清楚,感觉内部应该是要有个限位的。

网友C:
电子膨胀阀在变频器空调中有用到,它是与压缩机运行频率配合的,程序输出直接开到预定值或者关到到预定值。

楼主:
搞了个电子膨胀阀来测试了下,里面应该是有限位的,一直发脉冲不会转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