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一设备启动就跳电,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21-05-27):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重点检查下电源(更换排除法)或线路是否有松动短路。

网友B:
断路器没跳就一路一路检查。

网友C:
先确定是漏保引跳还是过载

网友D:
连控制电源都跳没了。。改进一下吧。。设备故障最好是单跳有故障的那部分。。

网友E:
可能的原因是该设备一起动拉低了整个系统的电压,造成断路器跳闸。该设备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F:
负载零线松了,或者设备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G:
估计你这个是总电源安装了漏电保护,你的设备漏电流超标吧

网友H:
我碰到过这个故障,同一个开关电源回路上一个小继电器坏了。

网友I:
一般是漏电,然后跳总漏电空气开关

网友J:
昨天有台伺服的空开,也是一合闸就跳闸,现场没有多说
后续就是合闸后噼里啪啦,伺服一顿火花乱冒
终于现场找到原因了

网友K:
看看图纸点启动是什么制作,找到测量看看是否漏电或者短路。

网友L:
这是死故障,比活故障好处理多了,甚至比活故障简单N倍。
重点检查强电电力供应系统,一般都是供电线路上的零部件损坏不稳定,或者线路接触不良,一旦驱动大功率负荷,电力就立马供应不上,很显然供电电源有虚供的部分。

网友L:
之前遇到一个案例,总空开一直负荷挺重的,近期出现负荷大一点,偶尔闪断断电情况,一摸空开侧部,温升较高,极为不正常,拆卸发现已经烧毁一个触点。

网友M:
就顺着这个按钮去查找,应该是某一个继电器动作导致的。

网友N:
这个按钮肯定控制一个东西打开了,顺着这一路负载往下找。

确认漏电还是短路。

这个不少正常维修吗?

短路好找,漏电不是太好找,对于合格的维修电工来说,都不是事。

网友O:
触摸屏按钮对应plc地址,plc地址控制什么输出。这个首先要弄明白,在顺着控制回路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