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HEX指令,该怎么运行,

楼主(2021-05-27):
如图片所示,HEX指令,我用m8000后面直接用HEX指令,就会报运算错误,后来我加了个脉冲,M30来执行,等到M30ON的时候还是会报运算错误,想问下大家,这个指令应该 是怎么设置它的运行条件。

网友A:
你的K1M152是干什么用的?直接写HEX D93 D42 K1 不行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片所示,HEX指令,我用m8000后面直接用HEX指令,就会报运算错误,后来我加了个脉冲,M30来执行,等到M30ON的时候还是会报运算错误,想问下大家,这个指令应该 是怎么设置它的运行条件。
HEX仅能转换字符0~9,字符A~F,其他值均不可转换,请为你需要转换的源数据赋值,确保它存储的ASCII码为0~9,A~F之间的值。
例如可以如下图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面还有一截程序我没有贴出来,就是用自由口通讯和易能的变频器通讯,变频器返回的频率,电压,电流值,是ASC码,比如是30 31 35 39 频率的实际值是0159,所以要用HEX指令,把这个0159别转换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从变频器返回的频率值占了四个存储位置,所以用K4M140,把四个存储器分别赋值给M,然后把K1M140整体读出来,合成一个整体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还有一截程序我没有贴出来,就是用自由口通讯和易能的变频器通讯,变频器返回的频率,电压,电流值,是ASC码,比如是30 31 35 39 频率的实际值是0159,所以要用HEX指令,把这个0159别转换出来
我已经告诉你HEX运算出错的原因了,我不关心你前面的程序,你也不需要关心前面的程序,你只需要确保执行HEX指令时你的源寄存器中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面还有一截程序我没有贴出来,就是用自由口通讯和易能的变频器通讯,变频器返回的频率,电压,电流值,是ASC码,比如是30 31 35 39 频率的实际值是0159,所以要用HEX指令,把这个0159别转换出来
直接转到数据寄存器D里面,然后再乘以倍数最后相加
比如转换到 D80 D81 D82 D83
然后D80*1000+D81*100+D82*10+D83=0*1000+1*100+5*10+9=159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面还有一截程序我没有贴出来,就是用自由口通讯和易能的变频器通讯,变频器返回的频率,电压,电流值,是ASC码,比如是30 31 35 39 频率的实际值是0159,所以要用HEX指令,把这个0159别转换出来
直接转到数据寄存器D里面,然后再乘以倍数最后相加
比如转换到 D80 D81 D82 D83
然后D80*1000+D81*100+D82*10+D83=0*1000+1*100+5*10+9=159
原始数据并非16进制数据,而是ASC,所以不能如此处理。

网友D:
学习了,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