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7):
威龙通触摸屏时间不准,在电脑上模拟的时候时间是准的。为什么下载到触摸屏上时间不准了?请大家帮忙知道的回复一下。

网友A:
电脑模拟是电脑的时钟
下载到屏里运行是屏里的时钟,调校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电脑上模拟用的时间是电脑上的,下载时没有下载到触摸屏里面去(有些触摸屏是可以把电脑时间下载到触摸屏的)

但威纶通貌似不行,你只能进入触摸屏系统里面更改或者调用系统寄存器自己做画面更改

网友C:
触摸屏一般都有时间调整功能,在基础设置里或者在屏上做个时间调整相就好了。屏的系统时间是通过时钟芯片,晶振计算出来,晶振出现偏差就会导致时间不准。

网友D:
调整下时间,主板上的电池还有电就可以了;

网友E:
模拟是用电脑PC时间,大部分是互联网自动对时的。

触摸屏是靠电池保存的,而且,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准了。

一般都是在系统设置上面做一个弹窗专门设置系统时间。

如果客户没有特殊要求,直接去掉时间显示呗~

网友F:
我用过的触摸屏都不准,因为没有校准,所以用一段时间之后肯定不准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已经弄好了,做一个弹窗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的触摸屏都不准,因为没有校准,所以用一段时间之后肯定不准的
进口品牌的有几种在系统菜单里可以设定时钟每个月自动加减多少秒,时间按标准时间设定后一个月过了看差了多少秒,在菜单里设好,基本上就不用考虑时钟不准的问题;
不过自动调整的只能在屏上每隔一段时间人工调整下,不调一年下来差个10分钟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