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7):
师傅们,有做过防爆设备的指点指点……设备有7个普通电机【这个肯定要采用防爆电机】,有一套伺服系统,这个伺服电机也要采用防爆的?配电柜里有PLC,接触器,7个变频器,1个伺服驱动器,继电器等,面板上有触摸屏,带电位器,按钮,指示灯,这种配电柜如何做防爆和原件采用呢?有经验的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A:
做过油库的防爆控制箱,里面元件按正常的做,壳体要正规的防爆壳体。建议找有资质的厂家订做

网友B:
一般隔爆箱或者正压防爆.

网友C:
这个最好找有资质的厂家做,否则到时不达标再来更改就麻烦了

网友D:
防爆柜子上安装电位器不多见,建议你先了解设计的意图和防爆要求等级,如果你上面的一对配件都是装在一个柜子里面,这个柜子估计要定做,现成的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E:
作为一个长期用防爆电气的人建议尽可能不要把这柜体在防爆区域,防爆现场仅剩远程开关-指示灯-接线盒--防爆电机,同时强弱电盒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一个长期用防爆电气的人建议尽可能不要把这柜体在防爆区域,防爆现场仅剩远程开关-指示灯-接线盒--防爆电机,同时强弱电盒分开
他们的车间是政府政策性强制性的把许多个小工厂集合在一起生产,车间很大,配电箱离开机器本身,搞起来也不方便吧!九个电机,十个接近开关,,关键是客户能在最近位置隔离出来才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一个长期用防爆电气的人建议尽可能不要把这柜体在防爆区域,防爆现场仅剩远程开关-指示灯-接线盒--防爆电机,同时强弱电盒分开
师傅谢谢你的建议,再请教一下,按钮,开关,触摸屏,指示灯都需要防爆的产品不?

网友F:
一般做防爆柜体厂家有专用按钮,开关,指示灯,你要先估算好控制柜的体积,让厂家帮你做,自己再安装内部原价就行;触摸屏是有防爆的,但是没见过别人用,看都是普通屏幕搞了一个透明的隔爆罩子

网友E:
变频器,伺服驱动器都是比较大的发热源,装在防爆电柜还要考虑散热问题,估计整套防爆柜会溢价1倍以上;只要现场距离不影响信号和动力压降,尽量把柜体放在防爆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