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7):
如图,是东方马达的一款电机,接线图里面有并联一堆电容电阻,厂家说要接,实际不接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这个是阻容吸收,用来保护触头的,可以不接。

网友B:
网上搜到的
阻容吸收器作用

1,用于开关、接触器类的断合时,负载所产生的反电势;电网的;雷电窜于电网上等高于负载的额定电压的过电压吸收,以达到保护开关、电机、变压器、接触器、继电器线圈等作用。

2,降低开关、接触器类断合时产生的电弧,延长开关、接触器类使用时间。

3,阻尼因开关、电机、接触器类断合时产生的高频谐波分量对其它电气部件的影响,
4,吸收抑制来自于其它电气部件产生的和电网上的高频谐波分量,使电机、变压器、接触器类不处于增加发热源,(普通电机、变压器、接触器在高频状态下易发热原因,这是集肤效应和附近效应造成的),和产生噪声。
与电机并接

数控机床电气系统是由数控系统、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大功率伺服变压器、控制变压器、其他辅助部件(冷却、液压、排屑等)用的异步电机及相关控制于它们的接触器类电气元件组成。其中的伺服驱动器、变频器、大功率开关电源等电子器件,由于它们的逆变原理,虽这些高端产品进行防泄漏、防受干扰处理,或多或少地会产生高频谐加分量影响到电气系统中其它的部件,如异步电机、变压器、接触器类的正常工作。同样这些部件也会产生高频谐波分量也会影响到数控系统、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等正常工作。如经常出现在没有加装阻容吸收器的数控机床中出现‘’过流、过压‘’报警,只要断合电源一次,故障会自然消除。

当然加装了阻容吸收器,不代表上述现象就不会发生,只是大幅减少了现象发生,从而降低了高频谐波分量对数控机床运行中非故障性停机的影响。

同时,用于机床电气电路中阻容吸收器的功率都不大,成本不高,体积又小,使用方便

网友C:
你这个小电机,接触器大一点不接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