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7):
如图  是小弟我写错了,我西门子 三菱 信捷 欧姆龙 上面都是这样写的 都可以正常使用到施耐德这就gg了。还望大家指教

楼主:
图片如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如上

GVL.ZP的值为0啊,这不就是除数为0了么,这不应该是什么品牌都得挂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给赋值后确实可以运行了,但是我不科学。我其他PLC我都是后面触摸屏给的值。

网友B:
触摸屏用的啥通讯?

modbu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  tc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写的功能块  怎么也被打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功能块里面报错  难道我也要在写功能块的时候给里面的变量赋值?这个科学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功能块里面报错  难道我也要在写功能块的时候给里面的变量赋值?这个科学呀

功能块,输入靠引脚连接的变量赋值啊,内部变量本身就应该遵循先赋值后使用,全局变量可以付初始值啊,另外,对可能出现除零错误的地方,不应通过设定来确保除数不为0么,这些都是程序员的责任啊,所以对于本贴标题来说,我认为你不太会写程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指教 抱歉了 自己学习能力还需要加强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关于除零的问题..在app那里右键.菜单里添加用于隐含的检查
这个就能避免除零问题.和程序例外

网友D:
功能块不用的引脚都大部分品牌都可以空着,为啥就欧姆龙一定要写,不写就报警编译不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功能块不用的引脚都大部分品牌都可以空着,为啥就欧姆龙一定要写,不写就报警编译不过。
因为IEC规范里是要写得,但是Codesys并不完全按照IEC规范来的,例如,IEC规范中并没有指针。

网友E:
哈哈,多用,习惯就好了!

网友F: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