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碁s2800出现故障ite

楼主(2021-05-27):
一台三碁变频器s2800.400v 18.5/22kw.不定时出来故障代码ite
电流检测是tkc100pt3 检查霍尔三相输出都是0.0067v 但空载运转后 变频器显示有1A的电流 能否判定是霍尔的问题?

网友A:
托肯的霍尔确实有缺陷,别犹豫直接干掉

网友B:
做工还是比较糙的,仿制台达起家

网友C(2022-06-17):
回复 网友B:
还行,故障率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