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8):
一台设备,直流220中间继电器,开点吸合控制直流接触器线圈(接触器是200安),使用过程中继电器开点经常烧坏,换了好几个知名品牌也不行,有什么好的方法。不想增加或是改变控制方式。

楼主:
继电器其他开点都已经占用,并联的方法就不能考虑了。

网友A:
反压和消弧.
我们以前用直流接触器(线圈交流,负载直流),因为图方便接反了,着火好几次,烧好几个.就是因为直流弧大,接反消弧不起作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控制直流接触器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压和消弧.
我们以前用直流接触器(线圈交流,负载直流),因为图方便接反了,着火好几次,烧好几个.就是因为直流弧大,接反消弧不起作用.
我们这线圈和触点都是直流。cz20--200安。的。继电器是知名品牌。总烧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控制直流接触器的线圈
现在想在现有原件基础上改。不想换东西。
如果能换东西,我直接就使用220接触器开点控制直流接触器了。

网友C:
自认为可以增加一个接触器式继电器,用原继电器常开带新增继电器,新继电器三个常开串联接直流接触器线圈。

网友D:
您用的接触器是老型号吗 很早以前验证过 老型号两百安接触器吸合瞬间电流电流表10安挡保险断过 换10安熔断也不行 后来测运行电流两安多 建议用CJX2/1210接触器代用或过度 新型的两百安接触器吸合电流也很大一般54p或52p包括施耐德的都不行 ST3P的能强点

网友E:
不换原件不加原件,还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用的接触器是老型号吗 很早以前验证过 老型号两百安接触器吸合瞬间电流电流表10安挡保险断过 换10安熔断也不行 后来测运行电流两安多 建议用CJX2/1210接触器代用或过度 新型的两百安接触器吸合电流也很大一般54p或52p包括施耐德的都不行 ST3P的能强点
你说的对。确实是老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认为可以增加一个接触器式继电器,用原继电器常开带新增继电器,新继电器三个常开串联接直流接触器线圈。
为何3个串联。并联不是更好?并联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换原件不加原件,还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我感觉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把继电器控制小接触器,接触器主触点在控制直流接触器。
但是领导不让增加或是改变电路,真的让我为难。

网友E:
你领导也肯定不懂技术的……按理说只要有再加一个接触器的空间,用你原来的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再控制原来的直流接触器是最简单和改动电路最小的了……因为你原来继电器不是一组信号,人家推荐你用固态继电器都在原来位置上替换不了的,或者换那种大电流继电器你原来空间也不行……

网友F:
在直流接触器线圈上并联一只续流二极管试一下看看,应该可以解决继电器触点烧蚀现象。

网友G:
首先确定一点,就是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经常烧结是由于分断直流接触器线圈时,在触点之间产生的电弧所融化烧蚀所致。减少分断过程中的电弧是比较有效的方法,电弧的强弱与接触器线圈中所储存的能量相关,为此,给接触器线圈两端并接一只阻容吸收器或者一只反向二极管,确保继电器触点分断瞬间接触器线圈有放电回路。要求反向二极管或阻容吸收器要有足够的耐压,以免击穿。你们老板肯定听说了或者本来就知道这一点,因此才不让你对原线路进行大动作,不要小瞧老板,当老板肯定有两下子的,而技术是无止境的。不能故步自封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们原来是带电磁铁线圈,接点总坏。三常开串联等效拉长电弧距离,利用速断,后来又在线圈两端反并联了二极管。我们这老式直流接触器都是双线圈的,正常一个线圈得电吸合,吸合后用自身常闭断开的方法自动投入另一线圈,起到限流的作用。

网友H: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上并联一个二极管呢,极性和控制电压的极性相反接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台设备,直流220中间继电器,开点吸合控制直流接触器线圈(接触器是200安),使用过程中继电器开点经常烧坏,换了好几个知名品牌也不行,有什么好的方法。不想增加或是改变控制方式。
接触器线圈工作电流多大?
中继使用普通的中继?换成直流负载专用继电器

直流负载继电器看电路图就可以区分

看出差别了
直流负载用继电器,内部有消弧装置----磁铁,所以接线极性有要求

买不到这样的继电器,就将几个触点串接当一个触点使用,有分压作用,减少每个触点承载的功率。
这个用法,多家公司用过

你可以先测算一下,查接触器资料,看其线圈功率,再与继电器负载功率做个比较,小多就好。

当年客户要求DC220V1A负载,翻遍资料找不到满足要求的产品,魏德米勒提供了试验后的样品(通过加座将触点串接)。
一年多后,外商提供一个说明,核心就是按触点功率换算成DC220V后带载能力(DC110V*7A=DC220V*3.5A)

哦 有句话必须交待,继电器资料里最大负载指标要见到DC250V,否则触点串的多些(武汉客户叮嘱过的)。
因为普通继电器价格远低于直流负载专用继电器,所以.....

网友J:
继电器开点并联阻容吸收,触点的火花明显变小,触点的寿命能延长几倍,阻容吸收也很便宜,用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领导也肯定不懂技术的……按理说只要有再加一个接触器的空间,用你原来的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再控制原来的直流接触器是最简单和改动电路最小的了……因为你原来继电器不是一组信号,人家推荐你用固态继电器都在原来位置上替换不了的,或者换那种大电流继电器你原来空间也不行……
领导不懂,真的没法沟通…我感觉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接触器在控制直流接触器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K:
怀疑原来设计选型不够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可能是吧。

网友L:
用SSR吧,接触器也好继电器也好消这种直流弧是很麻烦的

网友M:
电磁吸盘吧,没什么好办法,本来触点就是消耗品

网友N:
小小的电磁铁,原来也有大学问

网友N:
接触器线圈增加RC吸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