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8):
公司一台送料小车由台安N2-202变频器拖动,今天下午突然启动就报过电流OC-S,断开电机空载启动也报OC-S,拆开变频器想自己修修,无图纸,不知是电流检测霍尔坏了还是光藕的问题,求老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启动过电流,应该是IGBT供电的开关电源侧上下管供电电路的电容坏了,最好5只电容全部换掉。

楼主:
谢谢回复!之前测量igbt模块正常,我试试换掉5只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一台送料小车由台安N2-202变频器拖动,今天下午突然启动就报过电流OC-S,断开电机空载启动也报OC-S,拆开变频器想自己修修,无图纸,不知是电流检测霍尔坏了还是光藕的问题,求老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维修变频器是强电,弱电加软件,技术性是很强的活!要想精通维修工控设备,请楼主买二本咸大师的书看完,再动手维修变频器,不然的话变频器上电很有可能炸机放炮!变频器出现故障还是靠自己判断,别人只能给你提供思路!我只是给楼主提供建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其实一直想学点变频器维修理论,奈何我辈打工人时间全都给了老板,每天12小时下班后洗漱好就只想睡觉,真的没有精力再去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