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9):
如题,准备检测直流电压约900V的电源电压,不知接线线径等有什么要求?以前测380V,就知道随便并三条线接电源和测量模块就可以了,现在电压这么高就不知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A:
至少你的线和接线端子耐压超过900V……

网友B:
直流900.,这是什么设备?

网友C:
一般线就可以,因为一般线都有1500的耐压,以前测电视高压直流接近2万伏,只是加了高压探头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线就可以,因为一般线都有1500的耐压,以前测电视高压直流接近2万伏,只是加了高压探头
??
一般线短时间用可以,长期的话还真不行。。一般线的标称耐压值是750V。还是找根高压线吧。

楼主:
多谢大大提醒

网友E:
才900,很多的线都可以达到耐压要求,采购时候注明就可以,商家会帮你选配